楼主(2015-01-31):
求助220V水泵接线图

网友A:
L1到6号是接热保护器,5号PressureSwitch  brown是压力开关/棕色  ,L1是接Black黑色  ( 电源接热保护开关和压力开关串联,L2直接接黑色,其中L1和L2相电压为AC220)
独自漂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到6号是接热保护器,5号PressureSwitch  brown是压力开关/棕色  ,L1是接Black黑色  ( 电源接热保护开关和压力开关串联,L2直接接黑色,其中L1和L2相电压为AC220)

意思是我不用压力开关和热保护器接棕色和黑色就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1到6号是接热保护器,5号PressureSwitch  brown是压力开关/棕色  ,L1是接Black黑色  ( 电源接热保护开关和压力开关串联,L2直接接黑色,其中L1和L2相电压为AC220)

网友C:
(热保护的两根线一般跟电机线圈绕组线出的),,,,不用压力开关和热保护器,直接接棕色和黑色,供220V~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