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1):
因为安全及安装空间的原因,控制柜和设备之间大概距离有3~5米。但是磁性开关、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各种传感器的配线长短不一,一般多为1~3米。并且传感器的安装位置不同也导致线的长短问题。这样的情况大家都是如何接线的?
一种方法是将传感器的线一根根接长,再接入控制柜plc,这种方法维护起来不是很方便,要更换传感器的时候需要找到接线的位置剥开重新接上。或者在近设备端加一个接线盒,用接线端子连接再接入控制柜。大家有什么可靠而且便于维护的方法,望指教!

网友A:
那可不可以传感器集成到一个牛角插头上,控制柜引线集成到另一个牛角插头上,两个牛脚插头对接就完事了,麻烦就是要焊接,传感器坏了又要焊一遍

网友B:
可以用个接线盒,

网友C: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可以安装接线盒,并对传感器编号套管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可以安装接线盒,并对传感器编号套管码。

接线盒内用普通的接线端子排接线?

网友C:
是的端子排。
[attachment=131876]
  • 下载积分:+1(ctz556) 感谢分享!

网友D:
    可以选用配线、传感器连接分体式的形式,每次更换传感器时,只需要把传感器上的配线拔下插上新的了就行,无需任何包扎;很方便且防护等级很高,线缆长度根据需要选购,能大大降低日后的维护量,俺现在用的是易福门、图尔克两个品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可不可以传感器集成到一个牛角插头上,控制柜引线集成到另一个牛角插头上,两个牛脚插头对接就完事了,麻烦就是要焊接,传感器坏了又要焊一遍

    你直接说端子就行了呗

网友F:
    用端子排也行,用远程IO模块也行,看投资成本

网友G:
    妥当做法,设备上做几个接线盒,并选择用插口的传感器,电柜线到接线盒,传感器通过传感器连接插连接到接线盒。这样一般传感器坏,直接更换传感器,不需更换线。

网友H:
    你可以试下用预绝缘香蕉插头, 用压线钳压接

网友I:
    传感器------设备接线盒------控制电缆-----电柜接线盒

网友J:
根据況场的环境和实际情况来选择,要做好标识便于日后维修

网友K:
5楼的那个接线盒不错

网友L:
用的这种端子台,转接!

网友M:
这个可以配合传感器使用2线3线通用,加一个5楼的透明盖板外壳使用检修都非常方便。

网友N:
1;15楼的安装在接线盒内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此类产品主要是省空间和配线,在有类似的要求可以使用。我设计的设备就用过类似的产品
(电源端子分割台,产品类似,使用功能不一样)。
2;使用5楼的接线盒按11楼的方法是规范的设计。
3;使用远程I/O也是可以,但要考虑使用的环境---高湿,高粉尘的环境还是不要用,这类环境对电路板影响太大,这样成本又高,也不实用。
  • 下载积分:+1(ctz556) 感谢分享!
  • 不断向前

网友O:
    用集成端子就行了

网友P:
    用远程IO最方便

网友Q:
    接线盒是好办法

网友R:
    用航空插头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