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1):
用串口网关 可以控制多台变频器 并且设置不同的转速么

网友A:
可以实现,
  • 下载积分:+2(12504659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

    大概捏 讲讲 小白= -!

楼主:
    忘了说了 我这是14个变频器 可以在触摸屏上弄14个数值元件 一个对应一个么 28个数值元件也行 读写分开

网友B:
    可以实现,要写各个变频器的站号进去,和频率通道,命令吗,字节,然后轮流扫描,去触发A280.0
  • 下载积分:+2(12504659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要写各个变频器的站号进去,和频率通道,命令吗,字节,然后轮流扫描,去触发A280.0

    不是A640.00么。。。

网友B:
    是A640.00,恢复错了

网友C:
    太多了,通信控制响应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