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为什么没有DC24V的保险丝或者空气开关呢?

楼主(2015-01-31):
最近想用DC24V的保险丝或者空气开关。但发现在市场上根本就没有。想跟大家讨论下。

网友A:
按照保险丝的规格我不知道,但保险丝最主要的指标是 电流吧
永远年轻

网友B:
市场上有的,楼主可以看下施耐德断路器的选型手册

网友C:
按电流选,型号选就行了。和电压没关系。

网友D:
天得 有24V保险丝组合装 保险管烧了 LED会亮的

网友E:
难道还有耐高压的保险丝?

网友F:
空气开关、熔断器上的额定电压指的是最高使用电压,一般选用450v的规格就行,

网友G:
用1A断路器,1A以下熔丝就可以了,要什么24v的。

网友H:
直流断路器有生产的

网友I:
有专门的直流空开呀,保险是看电流的,又不是高压保险丝

网友J:
根据电流大小选择

网友K:
保险丝是有电压参数的

网友L:
保险丝上有电压和电流参数,主要是根据电流规格来选择

网友M:
每天一点点

网友N:
保险丝主要是熔断电流与熔断特性,普通熔断器与电压关系不大,电压参数主要限定制造工艺尺寸,原则上无特殊要求的保险,高电压标称的可直接代换低电压的,低电压标称的不要用在高电压处,否则可能熔断延迟或熔断极间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N:
保险丝主要是熔断电流与熔断特性,普通熔断器与电压关系不大,电压参数主要限定制造工艺尺寸,原则上无特殊要求的保险,高电压标称的可直接代换低电压的,低电压标称的不要用在高电压处,否则可能熔断延迟或熔断极间放电。

网友O:
有吧  我经常在PLC那用24VDC的空气开关啊

网友P:
保险丝是根据电流熔断参数而设计的吧,不存在电压参数吧?如有不对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