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5-01-31):
触摸屏置ON一个M区的继电器(M0)后,在PLC里面复位这个继电器比如M0,触摸屏上面也会复位是吗?

在FX系列PLC里面步进指令的用法,可以如下使用吗?

比如执行到S30步,在S30步里面有判断当条件一满足SET S31,当条件二满足SET S50可以吗?在S30步置位S50后会自动复位S30吗?还是复位S50之前所有的?

在S50里面也有判断条件,当条件三满足 重新从S30开始,当条件四满足 SET S35可以吗?

什么条件下步进指令会结束,当

上面的要求可以吗?第一次用三菱的不太熟悉

网友A:
一满足SET S31,当条件二满足SET S50可以吗,不可以的,而且步进不能输入,转移可以用
《T ,M,》作转移,
(什么条件下步进指令会结束);转移到S0(初始状态)就结束。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满足SET S31,当条件二满足SET S50可以吗,不可以的,而且步进不能输入,转移可以用
《T ,M,》作转移,
(什么条件下步进指令会结束);转移到S0(初始状态)就结束。

不可以吗?我的意思是条件一和条件二只能满足一个,分别执行不同的步数的程序

T,M转移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