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2.79 无法启动

楼主(2015-02-01):
WIN7 64位系统安装GT Designer2.79后无法启动,不知各位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你這個版本應該不支持WIN7 64BIT系統吧?

楼主:
请推荐合适的版本,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推荐合适的版本,谢谢!
我所貼出的圖片已很清楚了,請自行確認

网友B:
换一个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