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1):
现在带COM口的电脑越来越少,以前有COM口的配置都不高,不知大家都用什么数据线,是用USB转232的串口线,再用普通数据线还是直接买USB的数据线?
另外有一款MOXA的1110型USB转232的线大家有用过的吗?不知性能咋样?

网友A:
我用力特USB转232串口

网友B:
M0XA  usb转232    能通信

网友C:
转接器都差不多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USB-CIF31已成功的应用于以下的PLC及人机界面通信的测试

PLC    传统编程电缆    编程软件版本
三菱 FX 系列    SC-09    FXGP/WIN V1.0 、 GPP V4.0 、 GX-Develope
三菱 A 系列    SC-09    GPP V4.0 、 GX Developer
富士 N 系列    NN-CNV3    Flex V1.0
松下FP0/FP1/FP3    AFP8550/AFC8513    FPSOFT V1.1
欧姆龙全系列 PLC    FS-CIF02/XW2Z-200S    CX-Programmer V1.2
西门子 LOGO !    PC-CABLE    LOGO! Soft V4.0
西门子 S7-200    PC/PPI    STEP7 Micro/WIN V4.0
西门子 S7-300    PC/MPI    STEP7 V5.3
GE 90-30系列 PLC    IC690ACC901    CIMPLICITY ME V5.0
台达DVP系列PLC    DVPACAB230    WPLSoft V2.03
施耐德 PLC    TSXPCU1030    UNI-TELWAY V1.6
爱默生EC系列 PLC    SL-B2053BASL1    Controistar2.3
HITECH人机    PC-HITECH    ADP6.11
WeniView人机     PC-MT500    EasyBuilder 500 V2.7.1
ProFace人机    GPW-CB02    GP-Pro/PBIII 7.1

网友E:
开始买数据线看中品牌和价格,以为价格高就行,结果买了几根都不行。后来只花十几元买了根双芯片的就很好用。
  • 下载积分:+5(jxh668) 好贴好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USB-CIF31已成功的应用于以下的PLC及人机界面通信的测试

    PLC    传统编程电缆    编程软件版本
    三菱 FX 系列    SC-09    FXGP/WIN V1.0 、 GPP V4.0 、 GX-Develope
    三菱 A 系列    SC-09    GPP V4.0 、 GX Developer

    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干扰略微大点的正在运行的设备上,在线连接PLC时间大约20-30分钟左右,就很容易出现通讯自己断开的情况,需要重新插拔USB接口或者重启电脑。

网友D:
    用过多个国产的数据都有干扰容易出现通讯自己断开的情况是存在,同一条线,同一环境不同品牌电脑,不同软件断开的情况不同,国产联想有的型号自动断开的情况特别严重,本人用过一台老IBM就没有掉线问题。

网友G:
    我用Z-TEK数据线

网友H:
    电脑自带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