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1):
CP1E 如何在程序里面做浮点数乘除,用FLT 指令,在线模拟老是不会显示小数点,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编写的,感谢各位大侠了

楼主:
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楼主:
没人愿意帮忙

网友A:
看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B:
浮点运算程序
  • 下载积分:+1(lu831226)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秋秋) 热心助人!

楼主:
    大侠请看,模拟后,D1500怎么不是带小数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点运算程序

    大侠请看,怎么没看到小数点,求解

网友C:
    检查你的程序,实际模拟验证,不论是FLT还是FLTL数据类型,都能正常显示小数点。有图有真相。上图是CJ1M,下边的图是iCPE。都没问题啊。
    [attachment=132104]

    [attachment=132105]
  • 下载积分:+3(lu831226) 热心助人!

网友D:
    在这里转换一下监视数据类型就可以看得到小数点了 [attachment=132112]
  • 下载积分:+2(lu83122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qeb781105)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秋秋) 师傅,谢谢你的帮忙,我 ..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楼主:
    谢谢师傅,看到了,多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你的程序,实际模拟验证,不论是FLT还是FLTL数据类型,都能正常显示小数点。有图有真相。上图是CJ1M,下边的图是iCPE。都没问题啊。
    [attachment=132104]

    [attachment=132105]

    谢谢师傅你的帮忙,太感谢你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转换一下监视数据类型就可以看得到小数点了 [attachment=132112]

    太感谢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