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1):
大虾们 在下请教一下 三菱plc比较指令怎么在编程软件里编写的呀  写不进出的[= co k1]
你好

网友A:
输入指令的地方,看软件帮助
  • 下载积分:+1(镖局师爷) 真诚感谢!

网友B:
    引用楼主镖局师爷于2015-02-01 22:20发表的 三菱的难题 :
    大虾们 在下请教一下 三菱plc比较指令怎么在编程软件里编写的呀  写不进出的[= co k1]

    键盘直接键入: LD= C0 K1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镖局师爷) 真诚感谢!

网友C:
    先按F8,然后输入= co k1
  • 下载积分:+1(镖局师爷)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看像o,你要输入0

网友E:
    LD = C0 K1

网友F:
    在左母线输LD=  在中间的话输AND=反正多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G:
    你是刚刚接触编程?是的话  F8    输入   不行F7 输入   自己慢慢尝试
       这样才记得住。。

网友H:
    用快捷键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