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欧姆龙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5-02-02):
求欧姆龙PLC编程软件,支持win7 64位的,在网上下了N个了都不行,求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论坛里提供CX-ONE V4.3的连接,如果你完整下载还不能安装的话,你需要找一个PC应用技术比较好的大虾现场指导你安装。
Good Luck~

网友B:
电脑系统有问题,安装也很麻烦。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