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Simulator2 V2不能启动

楼主(2015-02-02):
开启动后出了图一,按OK后出图二,就死了。各位朋友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版本不是最新的,你要不要更新一下
剛執行了一下,新版的可以喔!~Ver 2.11S我是用英文版的!!

楼主:
谢谢,但我不喜欢英文版的。

网友B(2015-03-29):
软件版本过低

网友C:
必须要安装PLC的仿真软件,触摸屏才能仿真

网友D:
安装GX WORK2并启动GX WORK2仿真软件,打开屏的仿真软件,设置仿真软件为GT Simulator2,点开始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