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2):
请教NPN的PLC主体,可以扩展PNP的扩展模块吗!因为有一个相机需要PNP触发,中转到话,用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时间都赶不上!抓拍的时间为微秒极别的!

网友A:
晶体管输出不是吗?你是在做AOI设备吗

网友B:
可以用  可以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输出不是吗?你是在做AOI设备吗

晶体管输出也分NPN 和PNP的啊!AOI是什么!

网友C:
NPN输出外部加个PNP的三极管f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没问题的!
学习促进!

网友E:
可以转换

网友F:
同意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NPN输出外部加个PNP的三极管f就可以了

可以说具体一点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