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2):
FX3U PLC用ABS指令读出来的值好大,为什么?
连接线都检查了,就是读出来的值好大,且跟伺服驱动器脉冲值不一样。
现在搞不懂什么原因,望做的朋友指点一下。
自我解救

网友A:
1、你是否给了个清零信号给伺服?
2、是否在伺服准备好状态下读取数据

楼主:
没有给清零信号,一定要先清零后再读取嘛?
自我解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给清零信号,一定要先清零后再读取嘛?

嗯,否则就像你这样读出数值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否则就像你这样读出数值很大

谢谢,可以了。就是要回原点,再清零,再读取就好。
自我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