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5-02-02):
WIN7 64位系统
200和300软件里的PG/PC接口都没有添加、删除选项,无法安装MPI协议
求高手帮忙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考虑安装高版本的软件,如果还有问题,则需要考虑换操作系统。

网友B:
这是哪个版本啊?把东西说的具体点才好吧!不行就照上面说的,换个高版本的,再不行换系统

网友C:
不是系统的原因,是你没有安装电缆驱动程序
永远年轻

网友D:
四楼说的对,没安装编程电缆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