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请教下下,这个PID程序 那地方不对,200plc 闭环控制

楼主(2015-02-02):
本人想请教下下,这个PID程序 那地方不对,做PID可以不做中断程序吗?谢谢

网友A:
不做中断可以的,你这是自动生成PID块

网友B:
不知道哪里不对

网友C:
首先回答你,如果不使用PID向导,中断不是必须的,就是说 可以做中断也可以不做。再看你的程序:网络14是一个“带参数调用子程序”,是调用一个用PID向导做的,并且勾选了“增加PID手动控制”的子程序。这个子程序在你用向导做完后自动生成中断程序。网络14中的VW1256 直接改为 AQW0就可以 无需做网络15中的行1、2,看你网络15从行3下面的程序好像是为显示变频器频率而作
下载积分:+3(zhudaowen) 真诚感谢!
永远年轻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