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电脑连接(帮助)

楼主(2015-02-02):
我想做一个扫描枪读条形码,我已经把条形码通过台达触摸屏已经读出来,再转化到台达PLC里,怎么样把条形码通过PLC和电脑通信,传到电脑的文本文件上
请大家帮助一下
浙江工控交流者

网友A:
电脑与plc可以通过串口通讯协议(plc一般都带串口)通信。
电脑必须一直运行一个程序,读入plc传输的数据,并且写入到文件中。

楼主:
我是不是要做一个VB的程序,或者是数据库类型一样的
浙江工控交流者

网友B:
为什么要转这么大一弯呢??扫描枪直接连电脑不行吗?

楼主:
对的,是可以直接连电脑,为了下一步方便,还要在扫码的时候,有几个动作要实行
浙江工控交流者

网友C:
扫描器自带I/O,条码数据给电脑,同时,有输出信号给PLC.可以做到条码正确,产品直行下一工序,条码错误,下一工序产品推出。我这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