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5-02-02):
话说选个伺服电机真困难,品牌太多型号也多,价格差距太大郁闷啊!
真心求指导,伺服电机应该怎么选择,送线成型切断用的,钢材、直径1-4mm。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 就这么简单
尽量避免杂牌 靠谱不靠谱其次 最最主要服务跟不上
关键是不知道怎么选择啊
高惯量还是中惯量
轴向扭矩选多大
没概念啊
另外 价位多少呢?

网友B:
选好一点的,如松下等
关键是不知道怎么选择啊
高惯量还是中惯量
轴向扭矩选多大
没概念啊
另外 价位多少呢?
学习促进!

网友C:
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

网友C:
不要太好也不要太怀太好不经济太坏不好用

网友D:
自己大体懂的,直接打电话给供应商,让他们帮忙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