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位内存是怎么表示的?

楼主(2015-02-02):
型号象CP1L之类的小型机器,比如三菱的是M,欧姆龙的是什么样的,一般能用到多大?
另外欧姆龙的数据又是怎么表示的?
欧姆龙官网去下载了选型手册,没有讲到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A:
大部分PLC厂家有选型手册、系统手册或者说编程手册、编程软件使用手册,你下载的是对硬件的选型,应该下载编程手册
[upload=1]
永远年轻

网友B:
三菱的是M欧姆龙CP1L的W000 ~W511,你下载一份
CP1L操作手册(中文)W462-CN5-03
看看吧。
欧姆龙的位内存是怎么表示的?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