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2):
有个25W的电机有时会自启动,后来排查是因为火花消除器的原因,去除火花消除器后无自启动现象,我怀疑是火花消除器的型号选错了,大家有关于火花消除器的选型手册吗,求帮忙(百度没查到),有人能帮忙吗
常熟崴立

网友A:
火花消除器?第一次听说,是阻容吸收器吗?

网友B:
做过类似的东西,一个电阻串一个电容,就是传说中的“火花消除器”

网友C:
孤陋寡闻 ,也是第一次听说。

火花吸收器 瞬间的高电压和雷电或开关火花噪声等尖脉冲产生的浪涌干涉是现代电子设备的顽敌。在各种外来的浪涌突波中,即使是一般的尖脉冲噪声的突入,也会引起电子设备中半岛体器件的动作偏差、计算机的误动、甚至造成半导体或设备本身的损坏。因此,抵御消除这种浪涌干涉是极有必要的。浪涌吸收器就是完成这一功能的最佳选择。它可以高效地吸收,清除电子线路中产生的高电压浪涌突波,清除电压干涉以及静电的产生,从而改善并保护电子线路的特性、极大地提高电子设备的可靠性及使用寿命,确保产品的高质量。 用途 各种电气开闭电路 特点 1. 超强的抗过载能力 2. 对于抑制因震颤或触点震动引起的电涌有非常好的效果。 3. 对于抑制外部电涌的效果非常好。 4. 高频阻抗非常小,所以对低电平的高频杂音有抑制作用。 5. 用于保护SCR,SSR等的保护及dv/dt的改善,所以对CR的恒定值有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