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传感器显示

楼主(2015-02-02):
位移传感器刚接上去还没有位移就有数字量输出,怎么回事?电流型的,0-20MA。

网友A:
应该有参数设置,或者调零的旋钮?

网友B:
排除干扰,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C:
先校准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