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大家帮忙看看呢

楼主(2015-02-02):
[attachment=131947] ,
D68的数据怎么传不到D153上面去呢。

楼主:
为什么我的上面就不行呢!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程序不完整,肯定其它地方用了D153,如MOV K0 D153,把完整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B:
应该是这个原因吧。看清楚程序,

楼主:
我仔细找了,就那一个地方用了D153呢。然后我把D153,换成D152,D151都不行啊!我D151,D152一个地方都没用呢。

网友A:
你没看到你程序里有MOV K0 D68,MOV D68 D153呀,这样明显。

网友C:
应该是楼上所说的问题吧,还有可能是你写了,没下载?

楼主:
嗯,应该是这里的问题!明天再试一下,谢谢啊。

网友D:
应该是用DMOV 指令 吧 ,

网友E:
D153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