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改FX3Ga之后D8140怎么改D8340

楼主(2015-02-02):
原来使用的是FX1n-40MT的,现在换成FX3ga-40MT,原来程序里面用D8140来寄存Y0的脉冲数,在触摸屏上显示数值,现在使用FX3ga之后在DDRVA指令下D8140无数值显示,好像plsy指令下就有,听说要换成D8340,但是在gx-developer里面不能将D8140改成D8340,提示软元件无效,在PLC类型里面也没有FX3GA类型的选项。

网友A:
更换软件,

网友B:
把你的编程软件更换到更高版本。

网友C:
撸主FX3GA就是等于FX3G是同一类型的说。。。
另外,D8140还是D8140

网友D:
软件元件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