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7A 与电脑老是通讯不上

楼主(2015-02-02):
用WinCC flexible 2008软件,国产USB-PPI 485 下载线,TP177A端口设置1 , WinCC flexible 2008软件传送设置设备TP177A 232/PPI 波特率115.2 备份程序老是通信不上,怎么回事

网友A:
用原装线。
HMI侧切换到了传输画面了?

网友B:
通信设置看看是否选择正确?

网友C:
一般的线达不到那么高的波特率

楼主:
用这编程线与TP177 MICRO 通讯正常,可以备份

网友D:
国产的不一定好用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你的屏不但通信不上,而且一插上通信线屏就不停地重启或者蓝屏,我用德国进口的线都不用。后来我又买了2台都OK搞定。

网友E:
通信要在屏里设定,备份或恢复也要在屏上设定,屏在开机还没有进入用户画面之前时就可以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原装线。
HMI侧切换到了传输画面了?
谢谢!版主提醒,用原装线终于通信成功了,现在不会编程,希望哪位朋友能给发个简单测试程序

网友F:
com端口正常吗

网友G:
这个论坛就有很多西门子触摸屏的案例。见《程序样例》

楼主:
引用 网友F:
com端口正常吗
通讯正常了,更新和备份都正常了,现在想找个TP177A简单测试程序,测试一下与PLC通讯

网友H:
TP177A 你多少钱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