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2):
士林AX0N60MR的有哪位朋友遇到过

网友A:
請把PLC打到STOP位置後再傳送程式

网友B:
将运行开关扳倒停止位置,在试一试

网友C:
土林的PLC三菱的编程软件,楼主你的PLC是换壳的还是山寨的?

网友D:
正如1楼版主所言。。。

网友E:
能用就行,管那么多干嘛

网友F:
先附议1楼,然后想告诉楼主,你使用的GX-Developer 版本比较老了,更新版本或者使用WROKS2,就不会出现这种提示了

网友G:
查故障代码找原因吧。

网友H:
三菱的PLC就是士林代工的,不过士林的PLC只能在台湾卖。
楼主的机子应该是台湾机,而且有些年限了,所以才是AX0N的,实际也就是三菱的FX0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把PLC打到STOP位置後再傳送程式

回复版主是打到STOP位置的
也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林的PLC三菱的编程软件,楼主你的PLC是换壳的还是山寨的?

PLC估计有十几年了。那个时候应该没有山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附议1楼,然后想告诉楼主,你使用的GX-Developer 版本比较老了,更新版本或者使用WROKS2,就不会出现这种提示了

我也怀疑是软件问题,应该 找个老软件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菱的PLC就是士林代工的,不过士林的PLC只能在台湾卖。
楼主的机子应该是台湾机,而且有些年限了,所以才是AX0N的,实际也就是三菱的FX0N的。

机子是台湾的,最少有十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