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2):
GT designer3 在画面中做了一个数值输入,仿真时在画面中看不见,但是可以用鼠标点击,点击时会出现输入数值的按钮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用的是D软元件。
后来改成GD软元件就显示出来了。
怎么回事,仿真软件的问题,还是面板组态的问题。

网友A:
你沒有加外框吧~
可以輸入的地方通常都選有外框的,
大大如果這樣做的話,可用在隱藏輸入密碼等等....

网友A:
Number Input就是數字鍵盤  =.=

网友B:
要连接PLC才能显示,GD是屏内地址

楼主:
不连接PLC也该显示比如#号之类的,不会什么都不显示吧。

网友C:
要有梯形图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