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3):
趋势图表和记录趋势图表中有个点数设置,这个点数我一直不理解什么意思。周期可以设置,X轴的数值也可以设置,再设置点数是不是有些多余,请各位专家指导一下。

网友A:
点数的设置是控制趋势图一共能显示采集点的个数,超过该设置的点数,就会自动刷新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数的设置是控制趋势图一共能显示采集点的个数,超过该设置的点数,就会自动刷新掉。

大侠,周期设置好了,X周时间也设置好了,采集点的个数不是就确定了吗,怎么还要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周期设置好了,X周时间也设置好了,采集点的个数不是就确定了吗,怎么还要设置?

X周时间是如何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周时间是如何算出来的?

如果X轴设置为100,周期设置为1s。那么:
如果点=101,X轴的1格就是1S。
如果点=51,X轴的1格就是2S。
如果点=26,X轴的1格就是4S。
大侠,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X轴设置为100,周期设置为1s。那么:
如果点=101,X轴的1格就是1S。
如果点=51,X轴的1格就是2S。
如果点=26,X轴的1格就是4S。

周期设置1S,点数100点,那么x轴=100S,对于x轴的设置参数就看点数与周期时间分配的,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