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3):
我想在台达触摸屏上做一个弹出注册的画面,注册画面上再做一个确认按钮,现在想让这个按钮实现注册成功(M55=1)时点确认就能返回主页面,未注册(M55=0)点次按钮无效,下面是我写的按钮ON宏,请各位高手指教,应该怎样改才能实现此功能。。。
BITON $2.0
IFB {Base_Port}1@M55 == ON THEN GOTO LABEL 1
({Base_Port}1@D410) = 1                                                             //:D410位控制命令状态区画面编号地址
LABEL 1
ELSE
IFB {Base_Port}1@M55 == OFF THEN GOTO LABEL 2
({Base_Port}1@D410) = 6
LABEL 2
BITOFF $2.0
ENDIF

网友A:
BITON $2.0
IFB {Base_Port}1@M55 == ON THEN GOTO LABEL 1
({Base_Port}1@D410) = 1
RET                                                        //:D410位控制命令状态区画面编号地址
LABEL 1
ELSE
IFB {Base_Port}1@M55 == OFF THEN GOTO LABEL 2
({Base_Port}1@D410) = 6
LABEL 2
BITOFF $2.0
ENDIF
添加RET指令编译通不过啊

楼主:
添加RET指令编译通不过啊

楼主:
还有好的方法吗,大家集思广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添加RET指令编译通不过啊

好久没用台达屏了,反正就是你那个逻辑是不对的,程度无论如何都会执行RET后面那段,你要想个办法跳开

网友B:
利用画面寄存器当M55=1时将N输入D0+1寄存器中即可得到相应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