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点怎么控制两台电机

楼主(2015-02-03):
两台电机一模一样。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只有一个PLC点。我怎么做异地控制到PLC柜子上。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PLC一个点可以控制2个接触器

网友A:
PLC一个点控制2个中继,2个中继分别控制2个接触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一个点控制2个中继,2个中继分别控制2个接触器
PLC一个点控制1个中继,1个中继控制2个接触器

网友C:
是男的吗?男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可能这么差吧!!!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D: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共同进步
机械臂

楼主:
我只是突发奇想,问问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你们说的我也有想到啊。我是不厉害,看来有些高手确实很MEN啊!

楼主:
是的,共同进步!【握手】

网友E:
太简单了,用out控制一台中间继电器,用一台中间继电器控制两个接触器,两台接触器控制两台电机

网友F:
你还想怎么控制

网友G: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然,要想达到同步1MS内,只能用笨方法,用一个交流接触器直接控制两台电机,并且导线还要一样(长度、截面)

网友H:
同意13楼的做法,然后在接触器上端根据电机功率独立安装马达保护器。(如用施耐德马达保护断路器 GV2-ME16C 9-14A 电机保护)或者热继电器保护
独自漂泊

网友I:
要是追求达到1纳秒内同步,岂不更加先进和让旁人望尘莫及?!。。。。。。。唉。。。。。

网友J:
直接输出 或者外接继电器都能实现吧!

网友K:
需要说明是只有一个输入点还是输出点

网友H:
17楼,你电路控制若是简单控制直接用一个2段式开关控制2台接触器线圈不就可以吗
独自漂泊

网友L:
引用 网友B:
PLC一个点控制1个中继,1个中继控制2个接触器
一个点只有1和0两种状态,如果两台电机要求任意时间都能同时运动或者同时停止怎么办?
如果用13楼的方法 那么我想要达到一个停止一个转动要怎么实现?

网友M:
一般的是PLC的一个输出点先控制一个中断再由中继向外扩展,这样可以延长PLC的使用寿命,我发现有的老师用PLC直接带负载的(电磁阀线圈、大功率接触器线圈等),这样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