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电机选型有什么经验公式不??

楼主(2015-02-03):
如题

网友A:
根据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和现实实际情况

网友B: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啊,如电压,电流,转矩等

网友C:
不要大马拉小车 。,要考虑到经济效益

网友D:
选电机应该是机械工程师的事,我们这里都是机械提供电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