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3):
三菱FX系列PLC
控制要求如下: 1.入库车辆前进时,经过1# → 2#传感器后计数器加1,再进一辆再加1         2.出库车辆前进时经过2# → 1#传感器后计数器减1,单经过一个传感器则计数器不动作。3。两个感应器不能同时感应的。。。一个先一个后
小弟初学PLC。。。。。希望大家多多指点。。。。最好有计数加减的程序。。。。

网友A:
D500存总车位数量为100个,X0车辆入场值检测加1,X1车辆车场检测值减1,D1为当前车位空缺数,

楼主:
当车辆经过2#感应器时。。。不是又减1了吗?计数器相当于没有计数啊?

网友B:
引用楼主zly888于2015-02-03 19:14发表的 车库车辆数量显示 :
三菱FX系列PLC
控制要求如下: 1.入库车辆前进时,经过1# → 2#传感器后计数器加1,再进一辆再加1         2.出库车辆前进时经过2# → 1#传感器后计数器减1,单经过一个传感器则计数器不动作。
小弟初学PLC。。。。。希望大家多多指点。。。。最好有计数加减的程序。。。。

假設传感器 1#   2# 距離近,一辆車可同時感應的到。

   X0            M1
-----||------------|\|--------------------(M0)
            |         M1
            |--------||---------------------[ DEC  D0 ]

     X1            M0
-----||------------|\|--------------------(M1)
            |         M0
            |--------||---------------------[ INC  D0 ]

假設传感器 1#   2# 距離遠,一辆車無法同時感應的到。
自己試看看

网友C:
用AB相记相位差就可以实现正向和反向

网友D:
一个ON一个OFF确定方向,没有ON在一定时间后自动复位,可以从新再来。
我试了这个可以用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