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以太网两台PLC 以太网 MC协议?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5-02-03):
1#PLC 发送50个BIT一直给2#PLC
1#PLC 发送50个word一直给2#PLC
2#PLC 也回复50个BIT一直给1#PLC
2#PLC 也回复50个word一直给1#PLC
请问用什么指令???

网友A:
直接用读取指令,READ 在QJ71E71-100应用手册里边有
1#直接读取2#里面的字地址, 2#也是直接读取1#的
最后发现是PC和我的PLC以太网卡通讯,别人PC里面已经分配好了地址。我这边不用写通讯程序,只要设置好通讯就可以了。TCP协议,未完全开放,接受模式,设置好IP,以及端口就行了,别的程序不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