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4):
三菱伺服放大器MR-JE-70A,定位模块QD75D4N,由A到B点行程中,需要往复定位C、D、E等等,即A->C->E->G->C---->B.运行约十分钟左右,到J、L、N、V的定位偏差出现了约3cm。本人发现不是由于丢掉脉冲数引起的。我想在A到B之间加一个矫正当前值缓冲存储器800、801的感应器,能否做到(此过程中伺服一直在定位运行中)?问了三菱售后服务,说在运行中不能通过当前值的变更值缓冲存储器1506、1507来改变进给当前值800、801.本人做了测试,确实是不能在定位运行中改变进给当前值。由于机械需要,本案例配了一台20:1的减速机,电子齿轮倍率10,指令脉冲750000pps,加减速时间3S。由于本人第一次做伺服,有很多伺服的东西不懂,敢问各位大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增加机械精度看看。

楼主:
能不能在不增加机械精度的情况下仅仅通过程序来减小这种误差呢?

网友B:
这么大的误差  还的从机构上解决
不然  太难为伺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