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5-02-04):
大神们,我们的一台机械手在指令位置正常等待压机压板料时突然快速后退1000mm,又快速回到指令位置!求告知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楼主:
在线等大神啊。

网友A:
每次都這樣嗎?
程序上有這動作??

网友B:
要么程序要么设备,每次都这样的话就是程序咯

网友C:
如楼上所指,每次都这样,应该是程序问题,偶尔如此,应该检查与程序中相对应的行程开关

网友D:
以前也出现过吗

网友E:
关于轴控制的程序写的肯定有问题,仔细排查一下PLC程序。

网友F:
程序的问题!
学习促进!

网友G: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H:
程序问题

网友I:
楼主这是什么机台啊

网友J:
看样子,楼主的公司所用的同型号机械手应该不止一台,如果单单是这一台机械手突然发生这样的问题,应该先检查下硬件问题,一一排查,最后检查程序,

网友K:
应该先检查下硬件问题,

网友L:
楼主,问题已解决?解决方法?没有解决?

网友M:
后台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