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4):
    我们公司现在需要这么个设备,将A处的压力信号采集上通过GPRS传送到B处,B处接收后用显示仪表显示。(其中压力是4~20mA信号,GPRS用dtu或RTU,B处接收也是用dtu或RTU,没有电脑,dtu或RTU信号直接到显示仪表显示)
    方案一:B处dtu或RTU通过RS458口用MUDBUS协议与带RS485输入功能的显示仪表连接,直接显示。
    方案二;B处dtu或RTU通过RS458口用MUDBUS协议与RS485转模拟量输出的模块相连,输出模拟信号,用普通显示仪表显示。
    两个问题:用方案一,带RS485输入功能的显示仪表是那种的市场上买不到,各位朋友有这方面的信息么?
              用方案二,RS485转模拟量输出的模块哪个厂家的质量可靠,市场上厂家太多,不知道哪个好?
     或者有更好的方案来实现这个功能么?与大家一起探讨下。

网友A:
引用楼主hy03157053于2015-02-04 11:00发表的 关于远程采集压力,异地显示的问题 :
    我们公司现在需要这么个设备,将A处的压力信号采集上通过GPRS传送到B处,B处接收后用显示仪表显示。(其中压力是4~20mA信号,GPRS用dtu或RTU,B处接收也是用dtu或RTU,没有电脑,dtu或RTU信号直接到显示仪表显示)
    方案一:B处dtu或RTU通过RS458口用MUDBUS协议与带RS485输入功能的显示仪表连接,直接显示。
    方案二;B处dtu或RTU通过RS458口用MUDBUS协议与RS485转模拟量输出的模块相连,输出模拟信号,用普通显示仪表显示。
    两个问题:用方案一,带RS485输入功能的显示仪表是那种的市场上买不到,各位朋友有这方面的信息么?
              用方案二,RS485转模拟量输出的模块哪个厂家的质量可靠,市场上厂家太多,不知道哪个好?

A处到B处距離多遠?
七八公里吧

网友B:
估计你搞不好
大家探讨么,也不是多么难的事,就是有些技术大家不了解

网友C:
数据线不行么。
这个?我的问题你没看明白估计

网友D:
现在整个工控发展趋势就是无线传输,我们也在往这方面转,大家有好的方案或案例都分享一下
是的,什么时候运营商技术提升,达到实时传送,他的应用汇更广泛

楼主:
这个附件是我找到的解决办法,大家看的讨论下可行不,用一对A/D,D/A转换模块来实现模拟信号远程传送
附件: 模拟信号AD和DA转换在远程控制中的应用ni5.pdf (944 K) 下载次数:25

网友E:
方案1啊。淘宝买个带485的数显模块。A处已经得到数据了啊,B处就是显示哇。不是用仪表,是要你用A处的485信号。到B处显示啊。相当于自己写个通讯协议
嗯,你这个思路是对的,现在我确定的方案差不多就是这样

网友F:
用普通仪表在A处将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由485口接到数采仪上用GPRS传到B处,在B处接受还原显示即可。
嗯,基本道理就是这样,只是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协议、A/D,D/A转换的问题

网友A:
A处到B处距離七八公里遠
485傳輸距離約1000米。(訊號及線路都很好的情況下)
因此中間必須接轉接器,才可以將訊號傳送過去。(最少也要7~8個轉接器)
無線傳輸,距離也差不多1000米;也需要中繼傳送。
最好的方式應該是,兩邊上網路,利用現成網路做通訊;但因條件限制,無法做。
既然都要用轉接器,不如用4~20mA轉接器,直接將4~20mA訊號傳送到B點顯示。(記得要校正)
因为是在市区,所以只能用无线传送,我的方案是用DTU做无线网络连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