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胶速度补偿程序如何写,喷胶头固定,速度在不同阶段补偿值

楼主(2015-02-04):
包装A4字,正常开启后速度超过90码,喷胶头固定不变,通过编码器,对射光电眼检测,如果进行补偿使得机器在不同的速度时喷胶都在一个范围内,有需要的话可以增加硬件。
机器已经固定死了,没有减速装置,纯机械式,求助各位大神,特急

楼主:
没有大神指导吗??急需谢谢各位大神
小侯

网友A:
你這噴膠範圍是怎樣改變
當你速度回授回來
經過一些運算
假設你噴膠範圍是可透過DA改變
在X1速度時DA輸出Y1
在X2速度時DA輸出Y2
然後先弄成線性比例換算看看
aX+b=Y
這樣來試試看吧

网友B(2015-04-14):
可以的 啊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