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们关于自动小车传送的问题

楼主(2015-02-04):
一个最简单的控制,前进到位,停10秒,自动后退,后退到位,停15秒,
那么,在半路停电了,重新上电,我要怎么才能判断出,小车该前进,还是该后退
专心搞钱

网友A:
300的PLC把前进后退的标志位存在DB里好像可以

网友B:
动作断电保持住,这是生产线基本要求,断电可持续。

网友C:
短时间可以用系统块设置停电保持

网友C:
短时间可以用断电保持系统块设置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