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出型位移传感器连接!

楼主(2015-02-04):
附件连接电路图,原先使用索尼位移传感器但经常损坏,打算更换基恩士的,
但拿回来按A、B相接线,GOT上数据有变化但不同步!数值慢慢递加!
小侯

网友A:
QD62是接收AB相的譯碼器
而你所附的GT2-71D是A、/A、B、/B差動輸出型
下面幾種方式供參考
1、用光耦合把A、/A、B、/B的差動信號轉換
2、用AM26LS32之類的IC來轉換信號
3、使用差動信號轉換成開集極的轉換器
4、更換零件QD62換成QD62D或是譯碼器換成AB相輸出型的
你若是輸出信號很快的話最好是用專門的轉換器或是換掉零件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楼主指导!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