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机为什么会自动反转呢

楼主(2015-02-04):
220V电机为什么会自动反转呢?还有个现象,给220电机通电,电机似乎有卡主的地方,用手轻轻一转就启动起来了,电容换过了没问题,可问题是为什么我往哪边给力电机就往哪边转,不应该有固定的转动方向吗?

网友A:
线圈坏了一组

网友B:
接电容的哪个绕组线圈开路了

网友C:
电机坏了

网友D:
电容接错误了

网友E:
电机线圈有组断路,电容接线错误。

网友F:
查一下启动绕组,是否烧掉

网友G:
电容坏了

网友H:
楼上讲的都对,启动绕组(含电容)断路
群里高手如云啊。

网友I:
离心开关查了?

网友J:
电机启动绕组有问题。

网友K:
启动绕组或主绕组断,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L:
楼里高手如云啊,说的都对

网友M:
估计电容坏了,启动不给力,换个启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