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求助!关于松下伺服问题

楼主(2015-02-04):
一台机器有四个松下伺服,2510E的驱动器,正常运转时电机转速良好,但是有任一限位超位报警后各个伺服电机转动都会增加了90的速度,如(原来速度200变成290),导致电机转动时异响!但是清除报警后又没事了,这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A:
这种现象和程序的关系比较大,应该是程序加快速度造成的!

楼主:
但是我机器在不报警的情况下没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