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辑软件和S7-200SMART编辑软件一样吗?

楼主(2015-02-04):
大神们谁知道S7-200 PLC 编辑软件和S7-200SMART编辑软件是不是一样,可以一起安装吗???

网友A:
不一样的,是二个软件。可以一起安装。

网友B:
差不多一样,编程界面都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是两种系列的PLC软件、两个可以同时安装,只不过最大的区别就是SMART PLC用以太网,方便通讯下载。

网友C:
肯定不一样 名称不一样 功能不一样啊

网友D(2015-07-21):
求助大神S7-200SMARTR如何破解密码,请大神们指点,954766225@qq。com。

网友E:
不一样的,是二个软件。可以一起安装。差不多一样,编程界面都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是两种系列的PLC软件、两个可以同时安装,只不过最大的区别就是SMART PLC用以太网,方便通讯下载。
血战到底

网友F:
不一样呀!用Smart 吧!
于英剑

网友G:
这两款软件大同小异,可以一起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