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5):
三菱伺服放大器MR-JE-70A,定位模块QD75D4N,伺服电机为HF-SN52BJK-S100,电子齿轮倍率10,指令脉冲速度是750000pulse/s,加减速时间3S。短距离定位时伺服马达声音没有嗡嗡响声,当大距离时好像是速度达到7500000pps以后伺服马达嗡嗡声就大了,自动调整相应也调了,自动调整模式也从自动调谐模式1调到自动调谐模式2,自适应滤波器也调成自动了,居然高速时还是有嗡嗡响声,请教各位大师,有没有碰到过此类问题?我在其他网站看到类似的问题,都说调增益和滤波,但是我也尝试的调了,还是不行。还有就是我的电子齿轮倍率是10,指令脉冲750000pulse/s,那么告诉时就是750 0000pulse/s,加减速时间3S,请问各位大师,这样设置是不是有问题?速度是不是太高?

网友A:
请调节刚性参数,可能是负载过重导致或者机台自重不够!

楼主:
刚性参数?刚性参数是负荷惯量比?

网友B:
三菱的定位模块能发出这么高速的脉冲吗?750 0000 =7.5m 好像一般运动控制器都达不到这个脉冲频率吧?

楼主:
有配减速机的

网友C:
增大电子齿轮,减小脉冲频率

楼主:
增大电子齿轮,减小脉冲频率?伺服驱动器接受到的速度也是750 0000pulse/s。这样会减小声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