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中的m501点来自何处?

楼主(2015-02-05):
三菱fx3u的plc;在控制fx-5a模块输出到变频器程序中;在加,减数字程序中;m501的常开点是动作的;但是;在程序中,在触摸屏中找不到这个m501的输出;排除通讯;排除组合位元件。请问朋友这个m501动作来自哪里?谢谢;

网友A:
楼主确定在触摸屏中没有?会不会隐藏了,没找到啊

网友B:
M501 是断电保持,如果之前有ON过,一直没有OFF过,就算程式里没有M501,他也是保持ON状态,手动清除就好了!
下载积分:+5(zmy450365)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M501 是断电保持,如果之前有ON过,一直没有OFF过,就算程式里没有M501,他也是保持ON状态,手动清除就好了!
请教2楼朋友;怎么知道m501是断电保持,呢;手册上有介绍吗?

网友C: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