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三菱PLC做并联链接时数据寄存器不够用时怎么处理?

楼主(2015-02-05):
用两个三菱FX3UPLC做并联链接时,主站到从站【D490-D499】共10点,从站到主站【D500-D509】共10点。
或者是N:N网络时主站【D0-D7】8点,1号站【D10-D17】8点。
当以上两种情况所用的点超过10个时怎么处理。(例如我要将主站D200-D249共50个数据传给从站时怎么写程序。)
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做一部分时分复用的程序,用位\或者字区分这部分数据.例如用字区分,发送侧当字=0时,MOVE至公共区域,接受侧.当字=0.从公共区域解析.以此类推=1.2.3....当然这样数据会有延迟.

楼主:
能否写个例子。

网友B:
如果你有50个人,过一座独木桥,这个桥每次只能过意个人,你会怎么过吗。1楼的方法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方法很好我也经常这么干,至于延时的问题我是在设备停止的时候传递数据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至于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做。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C:
是个链接寄存器就相当于一座桥,怎么过桥想想办法

网友D:
分五次传送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