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走起来一直在震,动作很不连续

楼主(2015-02-05):
我是使用FX2N-1PG控制步进电机的,在没有连其他电路到PLC之前,步进电机走的很好,当我把其他电路连上之后,电机走起来就一下一下的,不连续,驱动器没问题,我检查过,线路方面连接的线也是没问题的,会是FX2N-1PG与PLC上的输入端有对应吗?

网友A:
连y0y1吧
小侯

网友B:
其他電路是怎樣的電路
如果沒有影響到PLC及1PG之間的指令
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有可能是因為其他電路造成雜訊
或許你可以在PLC及直流電源供應器前加上濾波器試試看

楼主:
Y0和Y1口已经接了电机了,有三个电机的,滤波器是装载PLC与电源之间是吧

楼主:
我在想会不会是1PG发出的脉冲丢失了,如果是这方面的问题要怎么搞啊

网友C:
把1PG的供电单独用PLC自带的24V来解决,应该没问题。
以前遇到过。。。

网友D:
可能是干扰早成的,你把脉冲的正负极所用线换成双绞屏蔽线,再把屏蔽线接地,然后再把设备接地试试看看。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E:
步进驱动用的什么电源,是开关电源还是独立电源,功率够不够,如果是开关电源最好是你不进电机功率两倍

楼主:
感谢五楼,可以了,至于六楼的方法,还没去试就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F:
楼主 是 什么原因造成震动的呢?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