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程序求指导

楼主(2015-02-05):
这段程序里 M86.1是闪一下立马就没了么? 还是在同一个扫描周期里M86.1有信号,到下一个扫描周期M86.1灭掉?
A "M010_StrainDSM_Trigger_O"
FP "M86.0"
= "M86.1"

网友A:
闪烁一下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烁一下就没有了
但是我后面的程序里用到M68.1了

网友B(2015-04-25):
"M010_StrainDSM_Trigger_O" 上升沿 "M86.0"输出"M86.1"

网友C:
扫描到m86.0有上升沿输出m86.1

网友D:
除非你后面有重新赋值或重新写M86.1,在本次扫面结束之后及下次扫描更改M86.1之前,M86.1状态保持不变。
上升沿是上个周期的存储值与现扫描周期的值比较,前低后高输出1,其他都为0;所以没有其他更改命令时,到下个扫描周期执行该指令时,M86.1的值才会再次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