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编程高手,在电脑前坐等!

楼主(2015-02-05):
我的是CP1E-N20 PLC与台达变频器VFD-B通讯,怎么老是通讯不上,下面是我写的一段测试程序,向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先谢谢各位了
PLC设置为modbus-rtu模式,波特率为9600 格式为7,2,E
坐等!!!!!!!!!!!!!!

网友A:
modbus-rtu模式一般8个数据位
下载积分:+1(hanzhenhua05) 谢谢了,能不能具体点, ..

楼主:
不要让帖子沉了,很急啊

网友B:
网上找找plc变频器通讯的例子程序看看
下载积分:+1(hanzhenhua05) 没有啊,找了只能找到别 ..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RTU数据长度要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