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欧姆龙CP1H-40DT通讯口坏了,这个小芯片是什么啊

楼主(2015-02-05):
弄了一个旧的CP1H,通讯口坏了,这个位置的芯片应该是什么呢,就在usb通讯口的背面
如图,6只脚那个
[attachment=132086]

网友A:
RS232
平常心!平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232
但这个是6只脚的啊

网友B:
再买一个新的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要学习,总要有付出的。

网友C:
6个脚的应该不是芯片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从板子上找一下别的以DA开头的元件,看看是什么,一般的此字母开头的电阻的多.实在没有,我感觉是为USB设备供电用的集成电路,谁说没有6脚的集成电路,多的是,三只脚的还有呢,TL431,SE系列稳压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