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上位机控制PLC输入端X

楼主(2015-02-05):
如题 我用的VB.net编程控制三菱FX2N PLC输入端无法控制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控制输入端 而不用直接手动去按按钮???

网友A:
用上位机控制pLc中间继m,就行了,干嘛要控制输入呀

网友B:
X输入点属于物理输入点,不可以用上位机直接ON或者OFF

网友C:
你是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