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电磁阀

楼主(2015-02-05):
用FXPLC控制电磁阀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220V气压电磁阀,Y没有输出继电器不吸合,但是电磁阀有十几伏,指示灯微微有点亮,动作不正常,哪位高手指点下,线全换过

网友A:
PLC内部的继电器异常了。

楼主:
控制的中间继电器不吸合,把中间继电器拔掉,还有电,郁闷

楼主:
怀疑是干扰,但是查不出来

网友B:
1.PLC 是否為24V 輸出?
2.繼電器線圈是否也是24V?
3.將繼電器線圈直接送24V,是否會吸磁?

网友C:
PLC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220V气压电磁阀,Y没有输出继电器不吸合,但是电磁阀有十几伏,指示灯微微有点亮,动作不正常,是电磁阀不正常吗?有电压可能是你的继电器触点接的是零线,或者你的220V是隔离变压器供电的,但是应该电磁阀动作是正常的,不正常就要检查你的接线了,PLC输出继电器能动作就和PLC没有关系。

网友D:
220V的线圈十几V的电压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电线皮破了漏电?建议换个线圈和连接线看看

网友E:
你可以在PLC输出的时候,量有10多v,的时候,把PLC输出线拆掉,如果还有跟PLC无关,以此内推排除,不过量有10V也没关系,他吸合不了的,再者看看你的万用表可准确,

网友F:
把电磁阀的地线也接上试试

网友G:
换个电磁阀线圈试试

网友H:
PLC输出点坏了

网友I:
中间继电器座有问题,或电磁铁对地漏电,用中间继电器触点断火线,故障就能消除。

网友J:
我曾经也出现过这个问题,那时候查出来是继电器底座的问题,更换后正常
常熟崴立

网友K:
貌似很简单的问题,多强大的干扰能使有几十伏电压,一来一去两根线,外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查一下.

楼主(2015-05-04):
PLC输出点坏了,已修复,但是原因解释不清楚,谢谢

网友L:
把电磁阀线圈零火线一换,试一试

网友M:
之前我碰到是二极管问题, 1:你检查下继电器13,14之间是否接了二极管或 2 电磁阀电源之间是否接二极管了。

网友N:
固态继电器比中间继电器可靠,特别低动作频繁的地方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网友O:
指示燈是中間繼電器的指示燈還是電磁閥的指示燈?

网友P:
跟PLC毛关系都没有,检查:1.电磁阀接线有无碰皮,受潮,线圈绝缘不良。2,继电器底座劣质,更换。

网友Q:
换个电磁阀试试吧,可能是电磁阀漏电

网友R:
N线没接好,估计是浮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