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PLC在运行中能更改参数设置吗?

楼主(2015-02-05):
如题。
比如更改数据寄存器的错存设置范围,默认是0-511,在运行中把它改到100-500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先看它当时的数值,可以改的
下载积分:+1(大空间) 热心助人!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B:
一般这种系统设置类型的参数,运行时是改不了的,因为可能出严重错误。
下载积分:+1(大空间) 真诚感谢!

网友C(2015-03-09):
運轉中,最好不要更改參數危險
下载积分:+1(大空间) 真诚感谢!